请教:下面的三极管电路负反馈的类型 (附图)

楼主(2007-05-16):
请问一下是电压负反馈还是电流负反馈

网友A:
~

Rf电压并联

Re电流串联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两个都有

楼主:
谢谢!

上面是把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的两个图合并到一个图上,应该初步理解了三极管负反馈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是补习以前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