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07-05-16):
关于数据采集系统的电路设计,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要求是啥呀

楼主:
关于数据采集系统的电路设计

我是刚接触数据采集系统。
老板要我做个简单的数据采集系统电路图,
8位A/D转换器,我只知道大概的框架构思,具体的步骤该怎么去做啊。
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B:
数据采集系统

   我最近也在做个类似数据采集的电路,不过是最最基础的。看看能不能给你点帮助!我用的AD转换器是max114(8位A/D转换器)。如果要采集非电信号,用传感器转化成电信号,如果信号较弱,需要先用运放放大一下再送入max114(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些整形滤波电路后在送入max114)max114的个控制引脚用89c51去控制,max114的输出送给89c51的I/O口,在单片机内部进行查表或处理送出给数码管显示!!!

楼主:
谢谢,

谢谢4楼的朋友,

楼主:
心得

今天才明白,做数据采集系统
最起码的:要非常熟悉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
然后才能够从原理入手,根据要达到的参数和性能去扩展周边电路。

网友B:
加油

    是啊!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第一步就是看AD转换器的PDF文档,看了整整两天,呵呵!!
    加油!!

网友C:
信号的特点,频带范围,动态范围,输出阻抗等等。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D:
我也正在学习数据采集的方法

有没有好的资料给我,congzhimin@sohu.com
   谢谢了!

楼主:
数据采集资料

10楼的朋友,我的资料都是在这个论坛里面获得的,有好的资料一定邮给你。
我们一起交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