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变压器电路解释

楼主(2007-05-17):
小弟以前做强电,现在转型了,有个电路看的不是很明白,求哪位大虾解释一下:一变压器后接一个桥式整流电路,出口处先并了一个极性电容,电容正极接桥整的直流正极,极性电容后并一个普通电容,整个个电路号称脉冲变压器,求解,电路最终发出的是脉冲信号吗,脉冲信号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A:
如果这个变压器的输入是脉冲

也可以叫脉冲变压器。
据楼主叙述,该电路中电容两端信号无法确定,因为不知道输入信号,也不知道变压器和电容等参数。

网友B:
请将图贴出来

请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