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5V电压的分离

楼主(2007-05-21):
1、一个LED驱动电路,当电压降到5V或者5V以下,关掉输入。
2、一个LED驱动电路,当电压降到2.5V或者2.5V以下,关掉输入。
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用电阻分压控制三极管或者MOS管不就OK?

用电阻分压控制三极管或者MOS管不就OK?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模拟开关吧?

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