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双运放联接可以作为跟随器吗?

楼主(2007-05-27):
这样的双运放联接可以作为跟随器吗?另外这个图如果不把5,1接起他是否是和单运放一样的连接方式应用,比如接成放大、反向等等。大虾们帮帮忙看看。

网友A:
为什么这样接?

上面一个输入对输出是单位增益,同相。
但这样的电路很容易不稳定,因为有两个运放的相移。

楼主:
回maychang

这是一个在网上看到的一个零漂移的接法,只是不知道它是否可以扩展其他的用途。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B:
是可以抵消失调电压

用于直流或低频放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