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向可控硅电路,请教一下

楼主(2007-05-28):
从仙童的数据手册上看到这个电路图,其中330欧姆电阻的作用没有想通,自己怀疑是作为减小控制极输入阻抗的电阻用的,不知道是否正确,向高人求证。

网友A:
没有错,就是这个目的

网友B:
让似是而非的电流旁路

或者理解为一个“下拉”。

把3081看成是一个三极管,6脚是C极,4脚是E极,你会发现这个电阻的意思,其实一字那么浅。

网友C:
不太了解可控硅

只是用。

看上去这个电阻与上电有关。

网友D:
从作用上看,是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
我就是找可控硅找了半天没有详细介绍的

楼主:
PHILIPS有一个“可控硅十大黄金准则”,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