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该串联led电流怎计算?

楼主(2007-05-29):
各支路各有33个led串联(图中省略),请问怎计算电流,c1、c2作用是什么?

网友A:
C1、C2组成电容分压给LED供电

网友B:
C2是滤波

楼主:
谢谢!!那么电流怎样计算呢?

网友C:
C1是电容降压(所谓电容取电)

这是非线性电路,通过发光管的电流不是直流,不是矩形,也不是整流后的正弦波形,而是不连续的一个个鼓包,很难计算。

楼主:
谢谢!!C1上的压降怎样算呢,大概有多少?

网友D:
总电流54mA,

楼主:
请问cyh怎算出来的?

网友C:
如果楼主能够仿真

仿真一下是个比较省事的方法。电压电流都可以测量,波形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要写开发文档,所以要计算

网友D:
该电路通电瞬间LED非常容易烧毁,

建议在每个回路中串电阻,阻值至少500欧以上

网友E:
简单的欧姆定律解决

楼主:
楼上,请指教啊!

楼主:
改变那个电阻值好像对电流变化不大

现在阻值为680欧/3瓦,摸上去很烫手,不知何解?

网友C:
很想知道 linxinchun 如何用简单的欧姆定律解决

网友E:
在50HZ下电容的容抗是多少就知道电流了啊

网友C:
回 linxinchun

负载(先不考虑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就不管它了?当成短路看?
负载要是开路,电流还是这么大?

网友F:
还整流干什么?

把LED一反一正并联,再串联. 算算与220V差多少,再串联个电阻就行了.

硅桥,电容都省了

网友G:
LED

好像不整流也可以的,现在的C1,C2 是分压,利用阻抗的公式可以算出C2上分得的电压,电容的阻抗是1/jwC,C2 还起到整流滤波的作用,加入一个二极管的点亮压降为3伏,那么33个就是99伏,C2上面的电压是二极管和干路上的电阻分压的,是不是就可以算得干路电阻的电流,在除以支路数不就是支路电流吗?

网友H:
这样的电路做试验还成

做应用就不太好了吧

楼主:
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上的

网友C:
前面 awey 已经说过,C2不是与C1构成分压,而是滤波

19楼 sadshl 还在说分压。sadshl 请注意看看,C2和C1之间隔着一个整流桥,C1两端是交流,C2两端是直流,如何分压?
sadshl 和 linxinchun 以及 cyh 都试图用欧姆定律计算。我在5楼已经说过,这是非线性电路,不能简单地计算。
一定要计算,只能用迭代法。假定电路已经达到稳态,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每隔一小段时间(例如0.2ms)对整个电路计算一次电路状态,这次计算的结果就是下次计算的初值,计算完交流的一个周期(求出了各时刻的瞬时值,共100个)后,再计算电流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和有效值(注意,不是正弦波形)。要准确,计算的时间间隔就要更小些,当然计算过程也就更麻烦。
顺便说一句:电子计算机就是为了解决类似的一大堆问题而发明出来的。

网友C:
楼主要写文档,所以一定要计算电流

我已经说过:仿真一下是最好的方法。楼主要是仿真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很难计算,用手工方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连解析式都写不出来。

网友C:
“现在阻值为680欧/3瓦,摸上去很烫手,不知何解?”

这个电阻上面功耗约2W多,感觉发热完全正常。
楼主还说这个电路是成熟电路。这个电路要减少发热,抗上电瞬间大电流冲击,建议:
1、这个电阻不放到整流桥后,而改在与C1串联的位置。阻值减小,可以用150欧0.25W金属膜电阻6个并联。
2、加大C2。可以用10u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耐压要够,最好100V以上。
3、三路发光管最好每路串联一个小电阻,阻值可以用150欧姆到300欧姆。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颜色的发光管。我的经验:白色和蓝色发光管不如红色绿色发光管耐冲击电流,上电时比较容易烧毁。

网友I:
白菜呀!好吃又便宜的白菜!各位老板人手一棵!

**中有位研究生还直接 把VCC接9013三极管B极(E极接GND的),B极连个限流措施都没有.惨不惨?

白菜呀!好吃又便宜的白菜!各位老板人手一棵!

网友C:
楼上的 linxinchun

你还没说楼主这个图中的负载如何影响电流大小呢!
你计算电流,拿个容抗公式就套,能套上吗?至少至少也要用RC串联来计算吧?何况楼主这个图不能用RC串联来计算——有整流桥,有C2,负载也不是电阻而是发光管——非线性。

网友J:
led

C1是降压,很多省钱电路都是这么做的,但更多的是串电阻和电容.
C2是滤波储能.
LED的电流你只能通过串并联的公式来计算了,估计LED亮度不会很均匀.

网友K:
成熟电路?

有个朋友买了led 手电, 限流电阻都没有,手电自然没几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