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源的限流电感的计算

楼主(2007-05-29):
各位,有一事不明,就是,汽车24V电源过来后,我见有好多的电路都是在电源的正极和地线之间串一电感,不知道,这个怎么取值,望指教

网友A:
直流正负极之间接电感,相当于接一段盘起来的导线,是短

楼主:
应该是限制高次谐波吧

我想它那东东主要是用来限制高次谐波,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它的大小,郁闷!

网友B(2012-06-19):
直接连的话这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C:
是电感吗

网友D(2012-10-10):
LZ眼花了吧,必然不是在电源和地之间串联电感,这个电感应该是串联在电源输入端的扼流圈!!!

网友E:
估计共模扼流圈吧

网友F:
呵呵,楼主眼花了!应该是共模电感,用于电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