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匹配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7-05-3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
接触软件无线电和通信不久,想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希望各位能给予解答,感激不尽!
        想做一个中频(中心70M,带宽36M)数据采集系统,在AD变换之间,首先要通过隔离和匹配网络以及中频滤波器,AGC放大。匹配网络准备采用简单的π型网络,如果输入输出阻抗均为50欧姆,π型网络的各个阻抗元件的参数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A:
这么宽的采样

   比较关心这么宽的采样以及中心频率的设置,用多大的采样速率?

    其实在射频变中频后一般都用了带通滤波器,即使后面有IF的放大器,也不进一步做分立的滤波器了。所以pi型的网络不需要。
    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一般中频采用用的ADC,多数是差分输入,输入阻抗不是50欧姆,需要一个小的阻抗变换电路,单端变双端。

   最后闲话一句:这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实际开发应该不会这么干。

楼主:
带通欠采样

采用带通欠采样/100M应该够了

楼主:
滤波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70M中频,36M或40M带宽的滤波器芯片

网友B:
貌似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