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跟随方式下,输入为空芯片老被烧了?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本身被烧吗

一般高阻输入极易受干扰,电压飘移会带动内部跟随变化,如果干扰的频率很高又很强烈就可能让内部电路工作在快速的开关之中.就会产生很大损耗.这是可能的原因.

网友B:
同意2楼

对于高阻抗的东西,输入悬空很容易捕捉空间信号,这个空间信号的大小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C:
运放tl084 输入悬空的话,输出负15V,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