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m324搭成的宽带滤波器

楼主(2007-05-30):
截至频率大约 35k 到 45k,电路图如下。输入信号 40khz , 50mv,2.5v的偏置电压,仿真结果很好,但实际搭出来的电路的输出信号幅值不随输入信号大小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出现尖顶,波形也变形,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lm324改用tl082是否更好些?

网友A:
输出波形变形

是变得平顶,还是变得接近三角?
按主帖说,出现尖顶,好像是变得接近三角波。这种现象是运放的输出摆动速率不够而产生的。LM324是普通运放,40kHz频率不算低,应该换更高摆动速率的运放。

楼主:
有什么好建议么

是变得接近三角波了。

高摆动速率的运放有什么好建议么?

网友A:
TL082估计不行

用NE5532试试,不知道你的仿真库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