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40k超声波放大与滤波来说

楼主(2007-05-31):
选用 op37 好 还是 ne5532 好?

网友A:
OP37很不好用

网友B:
OP37指标好,但速度越快的运放越容易自激,处理不好反而麻

TL084就够用了。

楼主:
那ne5532呢

手头上刚好有 ne5532 ,应付超声波可以吗?放大滤波

网友C:
恩~

我做超声波就是用的OP37,频率大约50多K

模拟这一块做的不是很到位,有时候手一靠近,干扰都很强烈,后来把放大倍数减小一点就好一些了

楼主:
op37的1跟8脚

可以悬空吗?

另外,就没人用过 ne5532处理40k信号的了么?呵呵

网友D:
谁有超声波接收电路图

我最近也在做超声波,谁有超声波接收图,放大用AD620仪表放大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