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极性正弦波转换成双极性正弦波,谢谢!

楼主(2007-06-04):
如题,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单极性正弦波转换成双极性正弦波”

猜想你的意思是移动过零点吧。

用减法器减去一个直流电平

网友B:
电容偶合

网友C:
如果是单端转平衡输出,可用变压器

楼主:
比如峰峰为0-5V转换成峰峰为负2.5V-正2.5V

减法器能做到吗?

大侠能否说得更详细些,谢谢!

网友D:
能做到,运放供电要求宽点,比如+10,-10

网友E:
方法很多

变压器、运放、电容都行。根据你的具体需要选择。

网友F:
如果对初始瞬态没严格要求的话,电容耦合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4-13):
各位大侠,我用减法器减了不过出来正部分的顶峰被削平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
个人拙见,或许饱和了,或许零、极点,具体的看你电路图怎么做的,大家才可能帮你分析

网友H:
你的供电电压,输入信号幅度?

网友G:
供电为正负12V,用的LM324,输入信号幅度为1-5V

网友G:
无极性电容耦合的方法能不能具体给个电路图啊?我初入电子行业!

网友G:
而且输出幅度要与输入幅度一致,我用了减法器,幅度只有原来的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