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6-04):
我想检测两个信号的相位关系,是超前还是滞后,最简单的电路怎末实现?d触发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仅用D触发器当然不行,还需要其它电路

问题是,如果还有其它电路,可能就不需要D触发器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