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缓冲器作用

楼主(2007-06-04):
原文:
AD623设计为驱动10kΩ或以上的负载,如果负载小于10kΩ,则需用一个诸如OPll3的精密单运放作为缓冲器提高驱动能力,如图2。这时当负载小到600Ω时也能在负载上得到0——4V的输出摆幅。

问题:负载小的时候驱动能力应该是更足了吧,为什么反而要提高呢?

网友A:
“负载小的时候驱动能力应该是更足了吧”

不是。
前一级运放不能输出足够的电流,用后级运放扩大输出电流。

楼主:
"用后级运放扩大输出电流"

谢谢楼上,你说负载小的时候,需要后级扩大输出电流,那么负载大了, 前一级更不能输出足够的电流了吧, 更需要后级运放吧?

网友B:
楼主没弄懂什么叫“负载大”“负载小”。

对于电压源来说,负载电阻越小,负载越大(越重)。

网友A:
原文负载小是指负载电阻小电流大

楼主说负载小,是指负载电阻大电流小。

楼主:
哈哈,明白了,多谢各位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