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汗!

楼主(2007-06-05):
  我用CD4046把50HZ的方进行64倍频,电路连接完成后用示波器检测VCO反馈到PD的波的频率不是50HZ而是200HZ左右,也就是CD4046没有跟踪输入波的频率.百思不行其解,盼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网友A:
没锁定,没图

楼主:
多谢楼上

多谢楼上,问题解决了,是由于CD4046的设置PD2的CAPTURE FREQUENCY的C1没设置准确,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