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电源滤波问题! 多谢

楼主(2007-06-06):
(无正文)

网友A:
增大前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在输出级也加上电容滤波电路试试

你说的纹波大,是多大?LM317前的滤波电路的参数是什么样的?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C:
也许需要提高交流电压

经过LM317稳压后仍然有较大的纹波,原因多半是输入纹波的谷底电压低于LM317需要的最小电压(需要比输出电压高3V左右)。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大滤波电容(主要是紧接整流二极管的那个电容),另一个就是提高交流电压。

网友D:
lm317前端用倍压整流提高电压

网友E:

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F:
加强滤波就 OK了

加强滤波就 OK了

网友G:
提高交流电压

网友H:
提高交流电压吧

当然也要注意滤波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