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模拟电路与硬物碰撞产生杂波

楼主(2007-06-07):
最近做一项目,其中包含一模拟电路做单片机的唤醒电路。

如果将板与桌面碰撞,用尖物体或者手接触模拟电路放大的前级

都会产生一个唤醒信号把单片机唤醒,测量中发现电路中有杂波出现。

请教各位,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A:
50hz电场被前级放大了吧

接地看看?

楼主:
如上操作会产生50hz电场?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还有点不明白。

如何接地才能消除产生的50HZ的电场?

网友B:
最好把你的“模拟电路”贴出来看看

多数情况,是某元件没有焊好出现虚焊。
也有可能是由于振动,元件参数发生变化。
还有可能,是这个“模拟电路”设计不合理,具有很高的不必要的增益。

楼主:
这个就是电路

谢谢  maychang  大哥的指导。。。

楼主:
信号来自天线检波,频率为433M

信号来自天线检波,频率为433M

网友C:
看到这么多器件头就晕了

网友D:
可能原因

1. 机械触点:碰撞造成瞬间虚接,或者摩擦产生电信号
2. 静电电荷:物体直接接触导线,静电进入电路
3. ……(应该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