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扬声器有脉冲声

楼主(2007-06-07):
LM386放大电路,接扬声器输出.51单片机I/O口外接按键,有上拉电阻.当按键时电源上会有一个单脉冲,扬声器上会有脉冲的声音.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不把图贴出来,不大好说

谁知道你的单片机与LM386之间是什么关系?连是否共用一个电源都不知道。

网友B:
对,应当说明

楼主:
补充说明

单片机与LM386公用同一电源,单片机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5V,GND并未隔离.386处理音频信号和数字部分没有任何关系.脉冲声音是从地传过去的.小生想请教什么办法可以在音频输出那去掉脉冲信号.图Protel99se格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7155627826.rar

网友C:
Protel99se打不开,谁贴上来看看

楼主:
下载下来,用protel99se打开没问题

网友D:
把模拟地与数字地隔开应该可以

楼主:
可惜

单片机要处理一些模拟量,模拟和数字不能分开.

网友A:
小生想请教什么办法可以在音频输出那去掉脉冲信号

已经混进来,那就去不掉了。
只能从信号混进来的地方加强戒备,不让它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