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算法补偿都是线性的补偿吗?

楼主(2007-06-07):
也不知道发对地方没有? 是测量仪表技术中 关于 对被测物理量 进行补偿(比如说温度补偿)的

请问:一般的算法补偿都是线性的补偿吗?有没有满足非线性的补偿的特性关系的曲线莫??

好像是个数学问题,呵呵,知道的或在 数学建模 和算法补偿上有相关经验的发表一下看法吧。

网友A:
当然不都是线形补偿

要看具体的对象的输入输出的数据,来拟合曲线,如果能用一次方程表示当然
更好,否则就要用多次多项式表示。 一般用二乘法,可以用matlab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