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的时候Vb>Vc,为什么电流还是从集电极到射极??

楼主(2007-06-11):
如下图:

外部:Vb>Vc
为什么电流还是从集电极到射极??
不符合电压,电流的原理了呀??

如果从基极到集电极的话也不符合电流电压的原理了,应为供电电压最高呀!!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B到C没有电流???

网友A:
怎么不符合电流电压的原理了?

Vb>Ve Vc>Ve b、c都向e罐电流怎么不行。
要b向c流电流,Vb必须比Vc大0.7V 才行。

网友B:
awey

好像:

0.757-0.015=0.742>0.7了吧~~~~~~~~

网友C:
仿真的结果不一定很准...

网友B:
computer00

也就是说,除非饱和到Vce几乎为0了,那么才会有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无限制的加大串在集电极上的电阻,是不是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有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了~~~~??~

另外:Vb可不可能没有比Vc大到0.7的时候就会有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了~~~~??~

好比二极管导通电压也有不同~~~

谢谢~~~~~~~

或者说这样的电路结构更本不可能让饱和达到有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这样的深度??

谢谢 ~~~~~~

网友A:
当b有电流流向c时,三极管的饱和状态将不存在

此时Vc的电压要大于Vcc才行。

网友B:
xiexie ~~~~~

谢谢

饱和:
Vb>Vc  但是没有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
Vb>Vc  有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饱和状态消失~~~~~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Vb>Vc的时候,也就是电场线从基极指向集电极的时候为什么从射极来的电子还是会克服这个电场力走向集电极呀???
这个电场应该是使电子从集电极往基极移动的呀!!!

就是这一点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C:
哈哈~~~也许是冲发射极跑出来的电子比较冲动,

直接冲到集电极去了......虽然集电极电压比基极的要低,但是它的面积大,而基极又很薄,
所以集电极还是有接收电子的优势的.因此电子就跑到集电极玩去了。

网友A:
to:Analog921

这些细节的东西没必要去深究,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模拟教科书上有说明,可我10几年前就当废纸买了,呵呵。。。

网友A:
好象是这么说的:

大量的电子涌入b极,因b极很薄,b极的空穴被复合,数量(浓度)减少,b与c间的扩散运动减弱,漂移运动占主导地位,电子大量的被集电极收集,形成很大的集电极电流……

记这些东西真累,现在的模电教科书里这些内容可能是一笔带过了吧?

网友B:
唉~~

范围太大了~~

准备去看一看半导体物理了~~~

网友D:
首先必须明确

这不是线性电路,所以欧姆定律不能在此使用。
BC之间电压大于0.7V,就有B到C的电流,也必须是E开路情况下才成立,此时BC之间纯粹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