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锂漂移PIN管

锂漂移PIN管是1.06 μ m 激光探测器.   (与钇铝石榴石激光发生器相配)
其他还能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知道一点点

PIN管一般做高频电路中的辅助电路。例如,开关、衰减器、移相器、限幅器什么的。用好了效果很好。

网友C:
光电检测,光转化成电流

还有APD管,是倍增电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