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如何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7-06-12):
请教各位大侠,我要用阻容降压做电源,同时驱动两个继电器,一个可控硅,如果用半波整流,担心电流不够,可能要用到2.5uf以上电容;如果用全波整流,可控硅该如何接?

网友A:
继电器作为负载,是变化很大的负载

不适合用阻容降压。
除非将电路设计成继电器动作或释放消耗电流都一样(加假负载)。

网友B:
没办法,成本问题

现在变压器成本太高了,客户有成本要求

网友C:
阻容降压 VS RCC电源

2.5uF/400V 的电容也差不多2元了吧?而且阻容降压确实不适合带继电器。

现在那些MP3、万能手机充电器里面都是RCC结构的电源,批发价才2.5元以下,你跟厂家谈说不定1.8元能搞到所有元件来集成到自己的板子上。

一直以来认为RCC结构的自保能力不行,可是PC的ATX电源上待机功能也是用这个结构的。。。。。

另外的就是用Viper12了,成本大约3-4元吧。

网友D:
这样接

当然,负载不是非灯泡不可

网友E:
如果单向可控硅和全桥够强,可以省略双向可控硅.

4*1N4004 和 MCR100-6 组成的开关可以控制220V60W白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