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实现跟随器,输入100KHZ正弦波,输出方波,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幅度多大?也许运放饱和了。

网友B:
还有,那个运放的摆率,摆率

网友C:
摆率不够,不可能出方波,只能出幅度减小的三角波

网友B:
谢谢maychang

方波与以该方波基频为频率的正弦波相比,正弦波的频率单一,方波还含有更高的频率成分,所以,频响都支持不了正弦波的东西是支持不了方波的。

我的理解对吗? 请赐教。

网友C:
回楼上

就小信号而言,这样理解是对的。所谓小信号,在这里就是指输出幅度不太大,以至于摆率在此不起决定作用。

你在3楼说的摆率,对大信号而言很重要。大信号时,可能放大器带宽足够,但受摆率限制,输出幅度不能再增加,导致波形失真,计算出的增益降低。
可以这样想像:输入正弦波,受输入控制输出向正摆动,摆动速度受摆率限制是逐渐上升的,还没有上升到最高点就受输入控制开始向下摆动,结果出来的是个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