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压问题

楼主(2007-06-12):
用7805稳压5V,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用10UF/50V,空载电压正常,但上一个光耦电压降0.3V左右,上两个、三个成倍数压降,三个的时候在4.92V左右,换了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哪位大侠从原理上解释一下?先谢过!

网友A:
楼主不妨计算一下

10uF电容充足了(充电到变压器二次电压峰值),经一个光耦电路放电,10ms(交流的半个周期)电压还剩多少,经两个、三个这样的电路放电,10ms后还剩多少。
然后再拿1000uF电容计算一次。

楼主:
十分感谢maychang

您的答复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但朦胧的知道您的分析解释了这种现象。
有机会向你讨教!
魔电实在是太差,就数字的还能做些简单的,混口饭吃。

再问下:这种情况下,只有光耦对电压有影响吗?
其他电阻、负载芯片为什么没影响那?

网友B:
我的理解

看来二楼真是高手呀,我也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吧,I=C dv/dt
当I增大时,dv就增大了也就是压降增大了,如果提高C就可以补充较高的电流,这样dv就被控制了。 我想lz是用万用表量的电压,所以应该是RMS的电压,应该不涉及到transient的影响。所以这里就不计算频率的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

那么要是不用电容了那?
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啊?
但不用电容肯定有其他隐患?那又有哪些不妥之处那?

网友A:
不用电容当然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不用电容,7805空载时输出也到不了5V,而且用示波器看其输出是脉动的。

楼主:
感谢

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
maychang真是名不虚传!
以后还请多帮忙,我名字是051127哦!
祝身体健康,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