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芯片的漏电流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回音?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啊

网友A:
?

用MOS管做开关。漏电流极少呀

网友B:
又是一个坚决不说,打死也不说的英雄好汉

网友C:
你另加个电阻给它提供漏电回路嘛.

网友D:
你的开关电路是流控还是压控

如果是流控,可以串一个限流电阻;如果是压控,可以电阻分压。

不过,你的控制芯片怎么回事呀,一般的东西截止的时候也就是几十个微安的电流,你的开关电路也太灵敏了,这样都能动,可能是干扰引起的吧,不像是漏电流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