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做测量,有什么好的建议的吗各位?

楼主(2007-06-12):
现在要在电脑里面加一块板子,做一个测量,测量精度也是要求比较高的。但用比较好的器件和开关电源,也能满足。
现在想用电脑里面的电源,正负5V和正负12V。
现在电路需要用正负5V和3。3V电源,怎么安排好呢?
AD采样的速度很低,也就20HZ。

我的构思:
直接用电脑正负5V可能干扰比较大,所以用正负12V变换成正负5V给电路,再从5V里面变换3。3V出来给单片机。
这里地线干扰肯定很厉害,怎么解决呢?
我知道的方法就是在两个地线之间用电感相连,别的就不知道。

谁有好的建议和经验,来安排这个电源系统?
还有像这样的地线连接,用一个小电感,电感大小大约多少呢?

网友A:
在电脑里这个电磁环境恶劣的地方做有精度要求的测量

可能辐射干扰远大于电源的影响。

看看NI的板卡怎么处理的,那可是花了不少代价的,这也是他的板卡动就上W的原因。

网友B:
awey 说的是经验之谈,值得楼主注意

PC机箱里电磁环境是很“脏”的。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两位

“可能辐射干扰远大于电源的影响”

以前就想着电源的干扰了,从来没有想到电磁辐射。

如果用个铁盒子把板子装起来会不会更好能?

用的是电脑是按照军级配备的,不知道电磁辐射怎么划分的,这个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