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控制BTA06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1.BTA06导通220交流,用5V正电压直接控制G端,问能否让可控硅导通交流电的负半周。
2.如果导通不了的话,那么在不考虑用MOC3063这样的双向导通光耦的情况下(板子上如果要用的话得16个,成本太高无法接受)如何实现用5V控制可控硅,让其能够导通220交流电的负电压。

先谢谢个位了。

网友A:
可以,但不太好用

双向可控硅G极用正或负触发均可导通,但触发灵敏度不同。正向正触发需要最小的触发,反向正触发需要最大的触发,正向负触发和反向负触发介于中间。所以从触发灵敏度来看,负触发无论可控硅正向还是反向触发灵敏度比较平均。这在dafasheet有表述。
用正触发也可以让可控硅双向工作,只不过需要考虑反向工作半周也有足够的触发电压电流就行。

楼主:
问maychang前辈

我现在单片机IO口接入ULN2803起到个补充电流的作用经过电阻直接接到G端,电压为5V,请问以这样的方式能否让BTA06正负方向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B:
用MOC3082控制很方便

网友C:
要问具体的问题,搂主最好贴个图

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可控硅了解的不够,担心你的电路也有问题,贴个图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A:
BTA06有多种后缀

触发灵敏度各不相同。最大的是后缀B和BW,第四象限为100mA电流。后缀TW需要的触发电流最小。ULN2803的负载电阻在触发电压1.3V时能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就行。

网友A:
楼主在做什么,要用16个可控硅?

是交流稳压器?

楼主:
做的霓虹灯控制器

网友D:
可以,注意选择合理的触发象限

    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型元件,用晶体管可直接驱动,当然这样系统可能带强电,但不影响安全性和使用。
    霓虹灯控制器已是很古老的产品了,现在还开发?买现成的吧,虽然简单,但工艺方面还是很有讲究的,做好而且成本控制得住需要不少技巧。

网友A:
楼主想用单片机经ULN2803驱动可控硅

这样单片机将“带火”,不够安全,更重要的是很容易受干扰。
最好是单片机驱动光耦,例如四片521-4,再经分立三极管例如8550扩流去驱动可控硅。这样还很容易实现用负脉冲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