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入口的电阻、电容

楼主(2007-06-13):
图中U1是运算放大器,放大信号后通过隔离电阻到ADC。
在什么时候要上 这个 R1 C1 电容,什么时候又不需要呢?如果要有,这电阻、电容的值又该怎么取呢?

网友A:
这个电阻、电容是做滤波用的

消除高频干扰,值的大小看你信号的频率要求了。

楼主:
不觉得

 我认为他主要不是起到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不认同coldra的观点。

网友B:
同意2楼的

我认为是低通滤波,但个人认为应该放在电压跟随器前面。

网友C:
电阻防止运放振荡,电容降低信号源内阻

网友D:
4楼 小研究 说得不错

网友E:
请问

这个低通滤波电路能用在4-20ma信号调理中吗,我感觉一个值很小的电阻都可能损失信号值,还有为什么放到跟随器前面好啊?谢谢大侠!!!

网友F:
analogman 说的比较接近

此处关键是为什么要加入电阻,其次才是为什么要加入电容。

ADC有电容输入型,且这个电容还不一定稳定。为了使得放大器工作,得加入这个电阻。因为电容负载容易导致放大器振荡。而加入电阻缓冲(隔离)后就容易稳定多了。

到此,加入电容的理由,我想不用我说了……

网友B:
iC921兄再深入解释解释吧

iC921兄再深入解释解释吧,不大明白。老兄说的可是Capacitive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CDAC?刚在网上搜的,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术语。那应该怎么识别电容输入型呢?通常此类ADC的资料上好象并不提示前面加电容啊??

网友G:
如果简单一点理解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电阻,限流,防止损坏ADC器件;
电容,防止干扰。

电阻电容:一个低通滤波器,滤波。

如果是缓慢变化的信号,电阻小一点就可以了,200欧1K之类的,电容0.1这样的就可以了。
主要看你的信号是什么了

网友H:
我的理解

运放本身起的是隔离,带负载的能力

后面就是个简单的RC滤波

类似有源滤波

希望大家批判

网友G:
好多ADC都这样用

测量信号一般都是缓慢变化的
可以看作直流
如果采样速率很低,那这个电路很有好处。
我的认为。

楼主:
U1B 应该是运算放大器,

U1B 应该是运算放大器,不是跟随,我顺手画的,就画成跟随了。
 iC921 说的比较对,
  加不加电阻、电容,要看运放、ADC的参数而定。和运放、ADC都有关系的。
  但不清楚电阻、电容值该怎么定。

网友I:
ic921说得对!

网友J:
不知道IC921是否记得

你曾经转载过一篇**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连接我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K:
这样有很强力的滤波的

我试过,因为前端跟随是输入电阻很大的,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阻,后加电容,是一个很强力的滤波

网友D:
“这样有很强力的滤波的”

“强力”,很业余的说法。
一阶低通,力量全都一样。

网友L:
太“强力”了,把信号也吃掉了

网友M:
dangelzsp

减小电容对AD的影响
请问:电容怎么对AD产生影响呢?是由于对采保电路的影响么?

网友N:
有保护的作用

取样保持一般都是在芯片里面做吧。而且似乎记得取样电容也就pF级,不会对运放有啥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op一般15V供电,AD一般5V供电,这个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滤波。

网友B:
个人觉得加个电路无所谓

个人觉得加个电路无所谓,毕竟阻值很小,对于输入电流不到一个微安的ADC来说,可以认为对采样电压没影响。但是如果同时加上电容,必然构成低通滤波器,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前面有朋友说的“强滤波”一说,实在不敢恭维。放在电压跟随器之后就是个普通的无源滤波器,怎么可能强滤波?

网友O:
这样有很强力的滤波的

感觉R1是一个阻尼电阻,而C1只是一个滤除高频噪声的滤波器

网友F:
说无所谓不妥

ADC采样电容不小,如果引起运放振荡,对于瞬时值来说,会产生不小的误差。

网友H:
re:zoupeng139

请问:电容怎么对AD产生影响呢?是由于对采保电路的影响么?

电容起稳定电压的作用
当然就是稳定AD啦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做个参考

网友P:
同意 12楼 dangelzsp

同意 12楼 dangelzsp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Q:
我不同意以上说的

我认为这不是RC滤波,电阻是限流的,防止烧坏AD,电容是防止高频干扰的,我这样用过,我那时电阻用的是10K

网友R:
与AD的配置也有关系

这个RC参数的选择,与AD的配置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