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关于lm317L调5.2v救急(已解决070618)

楼主(2007-06-13):
(已解决070618)
关于LM317L如图:调了好一会也没调出5.2v来。各位老大帮忙看看。有没有更简便的实现 24v (+/-6V) 输入 5.2v  ( +/- 0.1v内)输出的方法,价格当然要控制在20块以内了。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3231626998.jpg

楼主:
上图画错了一点

上图78L15有误 ,重新传了一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3232741886.jpg

网友A:
难道是负载过重?

楼主:
如图

空载 用万用表去量VREG 。R13   1K   R14 电位器20k调 始终在13v多。搞死人了

网友B:
R13取200,R14取680试试,加个负载,1,3脚确认不要搞错

网友C:
可能是LM317的引脚搞错了

楼主:
如图

对了一下pcb,应该没搞错。

网友D:
为什么用那么大

我用LM317做的3.7V, 电阻用了5.1和10,很小的, 不过因为我的负载要求, 我5.1的电阻用的1W的

楼主:
那电流很大了。317L不能出这么大电流的

317L 与317还是有点差距的吧。

楼主:
再请教,此类应用,TL431好,还是LM317好?

从稳压性能和功耗上来看。

网友A:
可能是输入问题

你输入的24V是交流吗?若是,整流后要用大电容滤波啊

楼主:
24v直流输入+/-6v

如题

网友E:
工作电流

317正常工作电流不够它的最小工作电流一般不小于5毫安,仔细看看.

网友A:
78L15的输出是否恒15V

或者将78L15去掉,用24V输入试一下

楼主:
板子要报废了

正常接 13.xxV  ;1,3脚反接 7.xxV ;早知道用TL431,也许比他好多了。现在只好勉强把78L05替换 LM317了。当初目的是提供一个5.1v<vref<5.5V的电源给精密5v轨对轨输出的仪表运放,以便能使其输出 5v 。现在看来是浪费了板子了。便宜的东西不好用阿,功力太浅。

楼主:
7815输出挺稳的 就是 15v

如题

网友F:
lm317L使用很方便的,查一下lm317L是否损坏,引脚是否接错

我的经验,TL431不能代替lm317L

网友G:
这水平,317还搞成这样……

网友H:
C11去掉,反馈端不能加电容

网友I:
你原先用7805,想得到5.2V,只要在7805接地脚对地串只二极管即可

若必须是5.2V,二极管选1N5817之类的.

网友J:
这样串个二极管,比317要便宜不少

楼主:
对不起各位老大,原因终于找到了.

被粗心刷了一把,C11 正端在原理图上看起来连接,实际上电气并没连接,导致PCB上线没有连接,PROTEL99SE的通病。短接上一切ok了 。不过实测78L15+317L  并不比  78L15+78L05好多少!  78L15+78L05:25~50度 5.094-〉5.016   ;  78L15+LM317 :(电阻如第图,0.1%)25度:5.208~6  ;50度:5.208~6  ; 75度:5.205/6; 85度:5.203/2    ;70度:5.205/4。一个温度循环。另外:78L15+78L05 电流测了一下:9.363mA 左右,78L15+317L :12mA左右(皆已带负载)。

楼主:
谢谢tyw的方法。不知稳定性如何,我是做为基准去用的。

我这个电源一方面要作为传感器供电的基准去用的。不知道加个二级管的温度稳定性如何,回去弄一个测测 。

网友J:
代 tyw 答

温度稳定性并不好。
作为基准用,建议改用TL431。

楼主:
maychang老大,TL431比LM317L还好么?

如题!谢谢解答。

网友J:
回楼上

应该是。查查datasheet,比较一下温度系数即可知,TL431小得多。
而且你的电路输入电压相当高,这种情况用并联方式稳压很合适。

网友H:
不解了。。。

为啥要+C11啊。。。
adj相当与对应运放的负反馈端不是。
加那么大电容应该影响环路稳定了吧。。

网友K:
楼主2、3脚接反

楼主:
回 fly_eagle 关于电容

关于电容
NS 数据表第六页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can be bypassed to ground on the
LM317L to improve ripple rejection and noise. This bypass
capacitor prevents ripple and noise from being amplified as
the output voltage is increased. With a 10μF bypass capacitor
80dB ripple rejection is obtainable at any output level.

网友I:
作为基准,可考虑用电阻分压,比加个5817要稳定多

你可用7806或其他精度更高的稳压器,通过电阻分压得到5.2v基准电压
电阻选用金属膜电阻,可获得较高温度稳定性

南京先正电子有限公司 →    http://www.jin-ou.com/products/rjj.htm

RJ 精密金属膜电阻器

  • 特点及用途
     功率负荷大、温度系数小、电流噪声小、稳定性高,高频性能好
     体积小、精度高(可达±0.1%)
     多种包装形式(带装、散装)可按要求进行引线成型
     阻值范围宽
  • 外形尺寸

    型号尺寸(mm)
    LDl±3d±0.05
    RJ736.3±0.52.3±0.3 280.55
    RJ749.5±0.5 3.5±0.5
    RJ7511.0±1.0 4.5±0.5 0.70
    RJ7616.0±1.0 5.5±0.5 0.80
    RJ7825.0±2.0 8.5±1.0

  • 主要性能指标
    型号70℃额定功率(W)温度系数(10-6 /℃)元件极限电压(直流或交流有效值)(V) 绝缘电压(直流或交流峰值)(V)阻值范围(Ω)
    B(±0.1%)C(±0.25%)
    D(±0.5%)
    RJ730.125±15
    ±25
    ±50
    200280100~1M
    RJ740.25250350
    RJ750.50350500
    RJ761500700
    RJ783750
  •  楼主| ansi 发表于 2007-6-19 2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精密电阻

    我买的 是0.1% 的1/4w金属膜电阻(紫色条纹的)15ppm, 死贵 ,两块钱一个 。
    电阻分压的输出要经过运放,不然一拖负载就变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