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PT100温度变送器的噪声为何如此大

楼主(2007-06-14):
4-20mA PT100温度变送器(-50~100度),通过精密电阻250欧转换到1-5v,再通过TL082运放隔离,最后由16位的AD7663进行转换,但发现噪声非常大,达到了60mv以上,噪声Vpp换算成温度竟有6度!
我现在很不解,按说电流型传感器的噪声应该不会这么大把,我这个数采电路采标准信号源都是很好的,噪声Vpp在1mv内,但不知道怎么采温度就不行,我是不是要改进一下调理电路?谢谢大家,我很着急!

楼主:
还有

这类变送器对供电电源的要求高不高?我用的是金升阳的微功率a1224模块,高频纹波较大,但用了LC滤波后纹波降下来了,但是信号噪声还是差不多,我真不解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加大滤波常数 多级滤波

AD7663太好了,速度太高,易受干扰,对于4-20ma这种慢信号用双积分最好呢

网友B(2007-08-19):
高精度四线制铂电阻测温电路

那位前辈有四线制铂电阻测温电路共享一下,让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C: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你的标准信号源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四线制铂电阻测温电路

谁有四线制铂电阻测温电路让我参考一下,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放大电路!!

网友D(2008-09-04):
那个噪声确实很大

那个噪声确实很大,我也不知道怎么滤,在AD693的输入端信号范围是60mV,而噪声就200mV,一不小心就满量程,而且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