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变换,测量系统中那种更好?

楼主(2007-06-14):
12V道5V变化,可以有好多东西可以用,三端稳压7805之类的,LDO,开关电源等等。如果用在测量系统中,那种会更好呢?
功率不大,测量频率也很低,我不知道有那些可以注意的。
像开关电源,如果开关频率高,应该对低频影响不大,但感觉7805之类的东西也应该能满足,没有理论支撑,搞不清楚。
明白的老鸟请讲解讲解,支支招吧。

网友A:
比性能:线性电源好,比效率:开关的好,比价格:……

网友B:
价格嘛

功率比较大时开关电源好,功率很小时线性电源好,不过现在开关电源价格越来越低。

楼主:
不管价格,但求性能!

做何种选择呢?
我目前想用7808之类的从12V变到8V,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也就是价格贵点的)三端稳压电源,变到5V。
还有个3。3V要得到(5V到3.3),所以这样显得电源系统过于复杂。
但要测量,而且前面的12V电源很糟糕,为了品质,复杂一点也可以接受。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看你做什么用的

7808可以不用,5到3.3V可用LM1117-33

楼主:
有AD采样

传感器信号放大,AD采样
所以电源要做好一点了

因为前面是电脑开关电源提供的电源,所以经过几级稳压,电压会更稳定一点吧,这是我的理解。
条件限制,只能用这个电源。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心理还没有底。不过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地线的干扰好像没有办法减小。
整个电路的功率不会大,100MA应该够了。

老大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C:
7805就足够了。

网友A:
如果用电脑开关电源

滤波可能比后面加多级稳压重要,稳压电源都有大回环的负反馈,电源调整率不可能做得很高,频率特性也不好,对电脑开关电源12V电压中的高频干扰纹波,抑制能力有限,如果不放心,建议前面加LC滤波。

楼主:
谢谢^_^

指点真的很重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