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来讨论下皮安级电流放大方案吧

楼主(2007-06-19):
通过光电二极管探测到的信号电流只有皮安级,我想用仪表放大,不知道可行否,不知道还有没别的高招

网友A:
请说明测量速度和信号频率

楼主:
信号频率最高是2K,测量速度没太大要求

网友A:
这就麻烦了

光电管,暗电流就不止fA级吧?

当然,下限频率还想知道。如果不太低,也许有点可能。即使如此,I/V转换的电阻热噪声粘屁股咋办呢?

楼主:
主要就是克服不了噪声

网友B:
暗电流就pA级了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烦躁的很

楼主:
一起研究

网友C:
头大的课题

精致的电路设计and 巧妙的软件调校方案

网友D:
光电倍增管

网友E:
光电倍增管——

见过在光信号的检测调理电路中应用。。
体积比较大。。

网友C:
有半导体的光电倍增管

楼主:
用在手持仪表里,体积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