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光电二极管前级放大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7-06-20):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强度多大

楼主:
AD844属于电压型运放吗

光电二极管输出电流从几十微安到几毫安
请教大侠AD844属于电压型运放吗?我用1k电阻与光电二极管串联后得到电压(光电管+5V反偏工作),再直接接到AD844同相端,放大电压信号,行吗?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感觉怪怪的

为啥不用I-V转换电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