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使用ADC缓冲器?怎样提高ADC的测量范围?

楼主(2007-06-20):
我看到ADC的DATASHEET上总有各种缓冲电路例如TI公司的产品ADS5422。请问AD的前级缓冲很有必要吗?
之前做过一个ADS805的电路,就是直接把0~5V的电压信号接入+IN脚,-IN悬空,选择0~5V的量程,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总会在1.8V,越偏离这个值误差越大,最小只能测到0.8V,最大只能4.1V。使用内部基准Verf只有0.8V,所以我直接加了2.5V的外部基准。会不会是ADS805坏了!?
假若我想增加测量范围该如何搭建电路呢!?例如使用ADS5422测量0~10V的宽范围信号!

网友A:
在ADC前加一缓冲器主要是提高其输入阻抗

网友B:
如果信号源的内阻小就可以不用缓冲器

增大测量范围可以对输入信号衰减后再进AD

网友C:
信号需要衰减才可以

楼主的电路可能有问题,,-IN 最好是接地,因为+IN 和-IN 组成一对差分信号,你现在-IN没有接。再说,信号太大了,最好是能将信号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