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07-06-21):
想做一个基于PCI总线的通信信号采集系统,以便于后续信号分析:信号为70M中频.36M带宽.系统结构为信号先经过隔离及匹配网络.再经过带通滤波器和AGC放大电路.然后进行ADC,不采用DDC对70M信号进行下变频.直接采集70M信号,采样频率选用95M(带通欠采样).由于频率较高.可能对接口速度,存储速度有一定要求,各位高手对此系统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还有一个问题.谁能推荐几种带通滤波器(中频.36M带宽),ADC芯片和AGC放大模块.我看到有一种FD05型AGC放大模块,但不知道哪里有买的,谁知道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直接拆一个数字示波器来分析就可以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