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最佳的的R值和C值

楼主(2007-06-21):
假设RC电路的放电时间为1秒,电压从9V降到5v.放电电流为300mA左右,如何选择最佳的的R值和C值?谢谢!

网友A:
此题无解

网友B:
回楼主

RC放电,电流不可能是常数。

由电压变化和时间可以确定RC之积。选择R或C一般要看后级的输入电阻,避免后级输入电阻对时间影响过大,在此约束下R尽量大些C尽量小些(电阻无论多大一个价,电容越大越贵)。C也不能过大,尤其是电解电容,容量大了漏电也大。

楼主:
这样算对吗?

这是人家的解答,请问对吗?

RC电路的放电方程是:UC=US*e-t/RC,其中,US=9,UC=5,t=1,代入公式可求出时间常数RC的值,现在关键的就是要确定R和C的值了,它只能通过你所要求的放电电路来选择了,由放电电流公式:I=C*dU/dt,再将此公式代入上面的公式中可得:I=-US*C/RCe-t/RC,将C看成一个未知参数,然后作出I-t曲线,计算出该曲线与直线I=300所围成的面积,这个积分上下限为t=0-1,去使面积最小的C值就可。

楼主:
回楼上两位

想问一下关于零状态和零响应在实际设计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一般我们只需要用RC常数,RC复阻抗就能解决一般的幅频响应

相频响应,根本不需用到Uc=U0*e(-t/RC).请问分析零状态和零响应

有什么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

原题是“如何选择最佳的的R值和C值”。
可是我看不出楼主所说的计算方法怎么“最佳”。

网友B:
分析零状态和零响应有什么用?

你现在不就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