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运放滤波电路

楼主(2007-06-22):
有以下问题请教:
1, 这个电路应该是高通滤波作用吧
2, 截止频率如何算
   1/(2*3.14*R1*C1)还是1/(2*3.14*sqrt(R1*C1))
3, 它还有放大作用吗?如有, 放大倍数受不受C1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1、是。
2、没有sqrt。
3、高通或低通或带通的意思都是增益随频率变化,楼主你说增益受不受C1影响?

楼主:
多谢

C1起决定截止频率作用, 增益是在一定的频率下的增益, 这样还是受C1影响
多谢!

楼主:
再一个问题

如这个图, 为什么用了二级低通滤波呀, 有什么好处吗?
它的输入是一个极小的信号

网友A:
看不出好处

后面的RC远小于前面的RC,后面RC起作用的频率高于前面RC,当后面RC起作用时增益已经降到相当低了,至多是补充增益随频率下降的速度。

网友B:
....

佩服楼上能用直观地理解电路,现在看书看得一遇到电路非得列个方程才能求出结果,即不直观也不能帮助理解

网友C:
第一个电路能工作吗?

我怎么感觉不能工作呢,
如果是双电源供电肯定是可以工作的,至于单电源、况且正端又被拉到地,能工作吗?

网友D:
小研究说得对,第一图仅用单电源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A:
没错,第一图应该用双电源,第二图也应该用双电源

网友E:
问一句:那个正负电源接二极管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限幅??

网友A:
回楼上:输入限幅

网友E:
maychang大哥好快啊。。

比我自己都快,呵呵。。

网友F:
如果运放都是轨对轨那这两个图单电源可以吗?

网友G:
为什么第一个图不工作

单电源供电时为什么不能工作,双电源就可以?谢谢

楼主:
据说

据说单电源工作的运放需要外部提供一个虚地, 通常是Vcc/2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回楼上

因为用单电源时运放输出不能比“地”更负。

网友C:
maychang大牛说的很直观

maychang大牛说的很直观,也好理解。如果想深入理解,我记得9楼的tuwen曾经发过一篇类似的帖子,希望tuwen兄能把那个帖子的地址共享一下,我也想回顾回顾。谢谢。

楼主:
为什么多采用深度负反馈

运放工作时为什么多采用深度负反馈呀?

网友H:
maychang是干吗的?

知识这么丰富哦

不能再负  好直观的说法

网友A:
回20楼 丁卫

这是就4楼的图说的,“前”“后”是说信号流方向。
“前面”指R22C12,其转折频率为2.34kHz,频率升高增益大致以6db/倍频程下降。“后面”指R24C14,其转折频率为723kHz,两个频率相差300多倍。在723kHz频率上,“前面”的增益已经下降到低频时的0.0032。
当然,“后面”电路对“前面”有影响,“前面”对“后面”也有影响,这不是准确计算,但误差不是很大,大概的分析是没有错的。

网友I:
为什么多采用深度负反馈

防止自激

网友J:
拙见

一图输入有直流电平叠加的交流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K(2011-10-05):
看不到图,唉

网友L(2012-06-02):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