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板的电源部分

楼主(2007-06-23):
HELLO,诸位:
    文件中是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板的电源部分,电机转动后不久LM7805就冒烟了,以为是压差大引起的,换了LM2596,运行没多久,片子烧穿了,板上的5V设备全都报销了。现在没办法只能分开供电了。
    图中的+24V是电机的工作电源,+15V给MOSFET的驱动单元供电,+5V是MCU的电源。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很急啊!拜托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16618841.pdf

网友A:
7805不是开关电源

L1、D2都应该拆去。D1也应该拆去,稳压二极管不能这么用。

网友B:
压差这么大,用线性稳压器效率太低

建议用开关稳压器。

网友C:
问....

R49用0欧啊?不是数字地跟模拟地才要接0欧的吗?热地和冷地也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