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电机电流采集,如何避免使用负电源?

楼主(2007-07-11):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用mcu驱动DC电机,需要采集电机电流。
电机电流:-5至+5A(电机正反转),采样电阻:0.1殴,
经过采样电阻后-0.5V至0.5V电压经差分电路,偏置电路处理后
变成0-5V电压进入AD转换通道。

请问如何在这个系统中不使用负电源而达到上述目标??

网友A:
不用负电源

可能比用负电源麻烦得多。

网友B:
可以的

这种情况和音频(交流)放大器没有什么不同,何况它才±0.5 V。不过,如果是交流电机,则要求你测出这个电压后,还要进行整流滤波,以便实行A/D。

网友B:
你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信号源电源小

才0.1 Ω。但要注意,欧不是殴。

网友C:
为什么要在电机上测?

干嘛不再电源两端测???

网友D:
为什么不用H桥驱动呢?

  用4个控制管构成H桥驱动直流电机,就不用正负电源了,电流采样也很好实现的。

楼主:
是用的h桥

是在h桥串联一个0。1欧的采样电阻进行电流采样的

至ic921,请问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