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答复,关于全波整流电路有没有输入电压的最小幅度

楼主(2007-07-11):
全波整流电路里面采用1N4148作为整流二极管,由于4148导通需要0.3V压降,查看了相关的说明,好像全波整流电路里面整流以后也不会产生压降。由于电路设计限制,我的输入电压在0.04~0.1V之间,后级放大电路在全波整流电路之后,忘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经不是普通的全波整流电路

没有输入电压的最小幅度要求:

楼主:
请问楼上的师傅,能够和详细和我说说吗,谢谢。

请问楼上的师傅,为什么叫不是普通的全波整流电路?能够和详细和我说说吗,谢谢。

网友A:
所谓普通整流电路,就是指将交流整成直流,给负载供电的整流电路。普通整流电路由于二极管的特性,输入电压在0.1~0.2V以下几乎没有电流。要避免二极管开启电压的影响,可以利用放大器加负反馈构成精密整流电路,这个图就是一种精密整流电路。图中电阻没有标注数值,实际上这些电阻的数值都是有很严格的关系的。
技术交流版面曾有一篇帖子,题目好像是“十种精密整流电路”,可以参考。

楼主:
maychang,您好,再次请教一下

maychang,您好。
我这个是单位绝对值电路,里面所有的电阻均为10K。我现在考虑的是,里面有两个二极管,使用了二极管为什么没有压降,为什么对输入信号没有开启电压,谢谢?

网友A:
回楼上

当然是绝对值电路,也就是精密整流电路。
你在5楼提的问题,大部分讲运放的书里都有。看运放的非线性应用那些内容。不过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却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讲得太简单)。
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我要敲半天键盘,不如你把邮箱地址贴出来,教材发到你邮箱里。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大哥,我的邮箱是jtemp@163.com,谢谢

网友A:
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B:
大学教材的模电书里就有的电路……

看来大学没有好好读?

网友C:
1N4148是硅管压降应该是0.6-0.7V

网友A:
回楼上二位

现在的教材,确实有不讲这段的,我在6楼的帖里已经说过,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就没有。
说:“1N4148是硅管压降应该是0.6-0.7V”才是大学没有好好读。二极管正向压降与电流有关,并非常数。仿真一下,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压降的变化。

网友D(2010-06-09):
窜入的二级管当运放深入负反馈而且与输入相位相反时就可以导通,最低导通电压可达10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