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LC谐振回路的能量?

楼主(2007-06-14):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谐振回路的能量?或者说是提高谐振回路的电流

网友A:
增加电路Q值

具体就是电容电感都用高Q的

网友B:
振荡回路的能量来自驱动源

振荡回路的能量来自驱动源,要提高LC谐振回路的能量,必须提高驱动源的输出能量。提高Q值的作用只是降低损耗。

网友C:
线径粗点,圈数多点,能量就足了

圈数↑ → 内阻↑ → Q值↓

线径↑ → 内阻↓ → Q值↑

圈数↑\
        → 体积↑↑ → 能量↑↑
线径↑/

楼主:
哦,我去试试看

哦,我去试试看

网友D:
不是这个思路。

最近总发不了帖,再试一下。

是说振荡器谐振电感50mA电流的事吧?看看你的谐振电压、功率需要多少,再看看你的静态设置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