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ode图中转折频率都取-3dB才是它的实际频率啊?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转折频率就是这样定义的

以一阶RC电路为例,这个频率上电阻与电容的容抗相等,这个频率上增益也恰好下降3db。

网友B:
同时这个时候相移是45度,这个是取转折点的依据……

网友A:
对对对,tjsheep 补充得好

幅频相频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