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CT电压型电流型的选择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没看过

网友B:
还真不知道PT有电流型,CT有电压型

楼主说的是传感器吧?

楼主:
晕了,俩大牛都不知道?

看来两位都不是搞电力的吧?
PT、CT都分电压型和电流型,电压型不用电阻转换,电流型需要一个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信号才能采样。

网友A:
隐隐中有知

但确实没有接触过

网友C:
电压型精度低,对线圈耐压要求高,相移角大,但温飘小

电流型精度高,线圈要求低,相移角小,但温飘高,而且pt就是测电压,所谓电流型电压型,只是后端处理不同而已,偶的理解,hoho,所以电流型更加适合测量相移,电压型更加适合测量幅值

网友D:
不太理解。。

有啥相关资料不,没bai出来啥相关的东西。
谢谢了!

网友B:
本人给北京、上海、无锡的电力部门做过项目

变电站甚至发电机旁去过多次,在电科院(北京清河)以及华东中试所做过多次实验,亲眼看见过CT爆炸,那可是220kV的CT。
我们厂对面就是发电厂,而且我的同学在发电厂做副总工,也没有听说过PT、CT都分电压型和电流型。

CT、PT的误差,对变比和相位同时有要求。

网友C:
呵呵,我用过小型的pt,分电压型和电流型

电压型是直接通过变压器把高压变低压,然后二次侧采样电压,这个东西的问题是小体积时候耐压做不上去,所以不能采太高电压,比如1.5cm*1.5cm*1.5cm体积内只能做到110VAC的采样,不过电压采样值很稳定,但是一二次侧相移较大。电流型是一次侧串电阻,然后其实是用一个电流变压器来传递到二次侧电流信号,然后在二次侧用一个运放电路再转成电压值,这个的问题是电压赋值采样不准,因为电阻温飘大,多次转换误差大,但是相移很小,可以做到0.2度内,变压器体积可以做很小,因为检测电流小,电压低,可以做很mini的,呵呵,我接触过的是有区分的,呵呵,to maychang,估计你看到的比较大型专业,所以反而没有这么多名堂,但是小型电子型的有很多处理办法的,呵呵

网友E:
同意楼上

不过,我感觉,电流型和电压型互感器的区别不仅仅是相位误差,好像还有抗干扰方面的区别。

网友B:
回楼上二位

还真不知道这些名堂。确实以前见的CT/PT是比人还高的,加上套管那就比房还高,套管就有两米以上。小型的也是配电柜里用,容量大概有100VA。看来电子电路里用的CT/PT还有不少学问,得找点资料看看。
多谢二位。

网友F(2011-09-08):
有电压和电流之分,叫微型PT,是电力测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