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否可以实现MAX197对正负10伏电压信号的采集?

楼主(2007-06-24):
如图,这样是否可以实现MAX197对正负10伏电压信号的采集?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MAX197供电电压才10V,对10V的信号可能搞不定阿

楼主:

MAX本身不就是多量程的AD转换器么?技术手册里写着可以采集正负10V啊!

网友A:
测量电压在电源附近时,可能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