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Voltage Output Swing from Rail表示什么

楼主(2007-06-24):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rail-to-rail

如果是Voltage Output Swing from the Rail,则可能是一个rail,且通常是GND的rail。

刚才大面积停电,不然早回了

楼主:
如果这个参数为50mV是不是说明只能处理大于50mV的信号?

网友B:
表示输出电压范围为Vee+50mV到Vcc-50mV

网友C:
就是轨对轨输出

输出范围为电源电压+/-50mv

楼主:
哦,这么说所谓的轨对轨就象许多芯片号称的“零功耗”一

 只是大概啊,并不是实际的轨对轨

网友D:
那是厂家的宣传

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个宣传有多少水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