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有没有SMD封装呀?

楼主(2007-06-25):
请前辈推荐一款!

网友A:
当然有

而且有3种,无脚玻璃封装的最便宜,还有一大一小两种塑封的,去市场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B:
1206无脚玻璃封装

大概3分-5分一颗

网友C:
sod23 or sot23

楼主:
TKS

多谢大家!

网友D:
0805的最贵

网友E:
MMSD4148,Onsemi的玻璃的焊接容易出问题。

网友F:
1N4148的数据手册~~~~

我的是Microsemi的1N4148 DO-35封装的数据手册,大家都有哪些1N4148的数据手册呢?1N4148都有啥公司生产呢?

网友G:
我只买到过LL-34封装,可以用3216焊盘

网友E:
公司多了

Onsemi/Philips/Motorola(老)/Onsemi/FC/TOSHIBA/长江电子/风华高科,后面两个建议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