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功放与运放从电路结构上来说,基本都是由输入级+偏置级+中间放大级+推挽输出级+各种过流过压保护电路所组成。
只是运放一般带高阻负载,只谈电压增益,信号质量等参数;功放带低阻负载,且必须关注电流驱动能力。问题是,如果把运放当功放来使用,除可能产生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外,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吗?同样,把功放当运放来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呢?
望高手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楼主:
我在MULTISIM中用LM3303仿真了一下.

用电压跟随方式,当负载为1K时,对应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输入电压远远大于负载是33时的最大不失真输入电压!何解?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大致不错

“问题是,如果把运放当功放来使用,除可能产生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外,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吗?同样,把功放当运放来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呢?”
前者没有那么大功率输出,还可能损坏,后者达不到带宽增益等要求。

2楼的问题,就是普通运放没有那么大功率输出,负载电阻小就不能输出那么大电压了,或者说无法输出大电流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的就是坐着喝一整天的茶也说不完...关键是....

你到底想通过知道他们的区**作什么应用....

网友C(2010-08-17):
当电路结构相似的前提下,何必分得那么清呢?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而已。你以为只有集成的才叫运放?比如一个典型的分立元件搭的音频功放,第一级是差动放大器,第二级共射放大,第三级射极跟随,不就是一个加了负反馈的三级分立运放嘛。老早运放还用电子管搭的呢。当然另外一些功放的明显不一样的结构就不能归类于运放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许多人不太了解模拟计算机和模拟方法。
大家都知道对某些问题可以用建立微分、积分方程的方法求解结果、分析答案,但相反过程大家就很少听说了。其实就是:对有的微积分方程用一般的数学手段无法直接求解,然而可以用建立实际运行的物理系统(不一定是电系统)来模拟该方程,测量某些物理量而获得该方程的解。这种方法就是模拟方法。即:用物理方法求解数学问题!!
广义上说,如果预先知道功放或其他放大器的特性都可以认为是运算放大器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