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输入高电平的门限电压降低?

楼主(2007-06-26):
在用74逻辑门芯片时,如何在输入级加入电路,使输入高电平的门限电压降低?或者不使用74逻辑门也行呀,最好能将门限电压降到1V左右,也就是说,在1V以上,认为是高电平,1V以下认为是低电平。
哪位大哥有高招?

网友A:
串联一个二极管

或者加一个比较器电路

网友B:
电压比较器即可...

网友C:
将输入电压放大

网友D:
你去生产74系列好了……

网友E:
用一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F:
74逻辑门芯片的VSS接负电源上

74逻辑门芯片的VSS接到一个 -1V 的负电源,则输入电平降低1V左右.

网友G:
也就是说,在1V以上,认为是高电平,1V以下认为是低电平。

只能用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