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音放大电路,要送AD的

楼主(2007-06-26):
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放大器,电源是几伏?

网友B:

不知道放大器的型号!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的关注

纠正一点错误:
    前一级的集成运放正反相输入端标错了。

我用的是LM324。

楼主:
电源电压用5V

网友C:
为什么要接R2呢?

楼主:
借鉴别人的电路

  我觉得在运放一和运放二的同相输入端加1/2 VCC的输入是为了给输出的音频信号一个直流的分量
  所以mic和R1的匹配很重要。C2是不是也保证了此处音频信号的对地。

网友C:
MIC能产生多大得信号?

楼主:
我现在还不清楚

我还没选则具体型号,据说都小于10mv

楼主:
这个电路作前置放大器可以吧

 我对mic还不是很了解,不知道麦克风的种类和区别,
这个电路适合哪个型号的mic呢?

请各位指教

网友:
c3有什么用吗?

楼主:
这样

应该是向后级耦合。

网友D:
技术交流板块特别热

建议你发到那边

楼主(2010-09-30):
上面的图片怎么看不到了?